宏基la-6901p 电源灯亮 电流0.6A不动

楼主(2014-11-15):
宏基la-6901p 电源灯亮 电流0.6A不动 ,是进蟑螂了

网友:
你发这个帖子是什么意思,灌水贴吗,没明白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有蟑螂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腐蚀的吧

网友:
这个机修好了,这个CPU供电蕊片是ISL95831,论坛好多95831没输出导致没有CPU供电的都没修好,我刚始也好怕怕的,我这个不同的是有CPU供电,但是没有集显供电,用波波打没有波,应该不是保护了,去年掉24脚接地电阻,集显供电顺利产生,我想应该是有信号不对影响CPU这边没输出,还好有图纸,找信号,找到SYS-PWROK发现没信号,是U35输,这个是一个门电路,供电有3V,开启由VGATE控制有3.3V,这样可以判断是U35坏了,找一个同型号换上,SYS-PWROK顺利产生,CPU集显供电也出来了,电流一路飙升,终于看到ACER的LOGO了............

网友:
修复的挺赞的...  进蟑螂应该是这比较器腐蚀了吧....

网友:
喷点杀虫剂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主题 4

帖子 1

会员等级:小小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u爱坏

网友(2016-07-24):
维修案列建议加上维修分析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