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42JR 自动触发 电流0.6

楼主(2014-11-15):
K42JR 自动触发 电流0.6   机器一个星期前修不开机 南桥进水 换南桥好的,看看那个大师有个好意见

网友:
到0.6情况下,你看复位正常不,估计是那个信号不正常,刷刷bios

网友:
看看15V大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我也碰见类似的一台进水华硕X42Jr,板号K42J REV.4.1:自动触发,电流0.685;开机键不能关机。刷了几个BIOS都不显。电压都有。

网友:
补充:原机进水,待机3V短路,换桥后不短,交流通电触发。电池不自动触发,能开机键通电。不显。交直流触发后开机键不能关机。

网友:
我也有台是这个现象不知怎么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