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志

楼主(2014-11-15):
    稍微闲了点,把这几天修的几个本做个总结;
  第一台惠普的4416s,加电不显,英特尔的独显三代内存的机器,诊断卡跑到07不动了没跑几个码,电流直接上去一下也没有跳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刷BIOS没有好,还是老情况,这个板子坏显卡的比较多,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实在是不想动显卡,内存都没过感觉和显卡就没关系这个显卡温度不把握好很容易焊坏的,实在是没辙电压都正常cpu电压的pg信号也出来了)去掉显卡周边的红胶,去掉后随手加电试了试竟然亮了,看来就是显卡的事情,加焊ok。
    第二台,联想的G470进水了网卡挂了,待机没有系统供电,RT8205的主供电但是没有参考电压,线性3v和5v全没有,最后发现en没有,19v分压的电阻腐蚀短了,找了个找了两个1m的电阻并上好了,看来不能全信理论,书上说芯片有供电第二步应该就有参考电压,但是这个RT8205不是的,换掉网卡机器可以点亮,一切正常但是机器的待机电流很高0.14装上风扇后风扇待机就开始转,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测了很多地方过程非常的纠结,直接给大家结果吧补了一颗电阻好了r653,我这儿发帖不知道怎么传不上图片,想知道是什么的自己去找图纸打开看看就明白了,这个信号用rtcvcc和5v一起上拉的但是做的时候吧R653没上,纽扣电池电压不够的时候就引起susp信号不正常二级电压提前出来,我是这样理解的,补上这个电阻好了。
    第三台,hp431这个机器是我的伤心机,修了好几片不是没修好就是过程非常的艰难,有个高温的害死我了,感觉富士康采购的时候元器件质量不过关这个板子经常坏小电容,电阻,机器不加电按动开关开关旁边的指示灯亮十几秒灭了电流几乎不动,待机的所有条件正常,论坛上说有rtc电路有问题的我把所有的rtc电压测试了一遍都正常,满版的待机电压都测试了一遍没有异常,只发现一个问题按动开关后EC收到sw信号延时发个桥的EC_PWRBTN#不正常,他开始时高电平,按动开关后低电平就不起来,知道十几秒开关板上的指示灯灭才起来,最后实在没辙了干桥,H65先加焊试试,加焊亮了,搞了半天桥虚焊了很蛋疼,怕元器件不良引起的加热就好的情况,主板放明天再试试。

网友:
HP的机子  是挺坑的

网友:
本人觉得英业达给惠普做的板子不太好修,这个431是富士康的杰作感觉是个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