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单设配器可以开机

楼主(2014-11-15):
单设配器可以开机,用电池不开机,装上电池插上设配器也开不起来,也不充电,电流跑到0.02就掉回待机了,不用断电可以再触发,如此循环,先用设配器开机后再装上电池也不掉电,还可以充放电,请问谁修过这类故障

网友:
充放电IC外围条件查查吧!

网友A:
单用适配器   跟单用电池的维修思路是一样的   一步一步来  就行了呗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适配器   跟单用电池的维修思路是一样的   一步一步来  就行了呗

恩,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