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78二修机器之艰难维修之旅

楼主(2014-11-15):
接到一客户送来的一个二修的A1278笔记本,客户送来时候就问我有几成把握能修好?我说得拆开看看修到什么程度了,看了和客户信心满满的说8到9成把握吧,反正修不好不收你的钱,放心吧,客户同意让我拆机了,我果断拆开拿出放大镜一看,发现敌情,BIOS被上家动了手脚,换了个台式机的SST 25VF080, U5000E复位IC被焊过,上图  EC被换过,看来又是个难啃的骨头啊!于是我就直接和客户说你这个电脑要放这里修,客户同意了,报价500,呵呵,终于把客户打发走了,接着开工!找出点位图,下载BIOS,先把BIOS换成MX25L3205D刷好程序后通电发现小绿灯不亮!!!于是一路追查小绿灯电路发现Q6910烧坏明显,这里我就学着偷懒了,苹果的料不是很好找,这么小的小6脚其实就是二合一的Q6910,于是直接把18.5V拉过来,就是把3脚和4脚短接上电后发现绿灯还是不亮,Q6920也坏了,什么情况啊,晕倒,这个就不能短接了吧?于是翻箱倒柜的找来了一个料板直接把Q6920拆了过去上电发现久违的小绿灯终于亮了,按下开关没有反应!靠!一路追查EC外围,发现按下开关EC的PM_PWRBTN没有跳变,于是查EC的条件发现EC的复位没有,U5000不知道被装了个什么IC,于是直接料板来个乾坤大挪移,哈哈,EC复位3.3V有了,心想这回应该可以触发了吧,按下开关,风扇转了,马上关机插上内存发现电流跳变一下就停在0.9A不动了,示波器打内存发现没有波波,,呵呵,心想,这回搞大了,说给人家8到9成修好,晕了,静下心来反思了一下,上家到底动过哪些东西呢?于是脑海里想会不会是EC被人家做了手脚?直接拿风枪把EC

吹下来,

从料板上拆了个EC上去,值好球,装机通电久违的苹果LOGO出来了,屏颜色泛红,换屏线解决,终于修复了,二修不容易啊加分啊,大哥大嫂们

网友:
老大好技术嘛   不会修苹果机

网友A:
Q6910 6920上个电路图啊,楼主。
不然看着不明白。

网友B:
Q6910 6920上个电路图

网友C:
给力的维修,还没修过苹果,我们这里一个月能碰到一台修苹果的,大部分都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910 6920上个电路图啊,楼主。
不然看着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910 6920上个电路图啊,楼主。
不然看着不明白。

是苹果小绿灯电路里面的2个二合一的MOS管,6910受控于ACOK,6920受控于EC

网友D:
上家技术这么差,搞这么多问题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的维修,还没修过苹果,我们这里一个月能碰到一台修苹果的,大部分都是进水的

苹果的图纸看起来比较费劲的,你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技术这么差,搞这么多问题出来

估计是价格报高了,人家不修随便弄的故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本事的就弄点信号上面的故障,改改LPC或者SM总线上拉电阻,我上次碰到一个被改了10欧的上拉电阻,修个半死,,修死也没有办法修好。。。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
给力的维修

网友:
楼主强悍 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Q6910 6920上个电路图

名字很销魂,技术也牛!哈哈,楼主威武。。。

网友:
A1278最多见是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楼主技术牛,各种问题轻松解决

网友:
平时都好少修苹果的机器啊,楼主的确技术牛,二修机都能搞好

网友:
都是人才啊,收500有点少了吧,起码收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