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ATA SSD改装SATA的疑惑

楼主(2014-11-15):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MSATAssd的接口都是一样的,我在别的品牌机上面拆下来两个,两个的接地信号不少,可是这个图纸的就接了几个可以吗?我的 一个联想的,按照图纸上面的51脚的信号有一个信号,这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还有一个惠普的,62848脚都接一个1.5v的电压,这个又是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看图纸上面的49脚都没有用?我的一个是三星的32g,一个闪迪24g,我想两个都用可以吗

把两份图纸都放上面,惠普的有个1.5v供电,这个很奇怪,不要这个供电可以吗,是个三星的ssd
联想的是闪迪的ssd,这上面有个51脚通向两个地方,上面的同向桥芯片,下面的通向ec芯片像是
需要一个控制信号,如果我自己改装的话,需要这个信号吗?1.5v的电压还需要吗?这两个SSD
市面上的msata的接口的引脚定义一样吗?

HP RT2390 DAOU33MB6do.pdf

联想U410 LZ8.pdf

网友:
哎!怎么我写的说明里面带的图片不显示呢?

网友:
希望大家有懂行的给说说

网友:
一样的,个别的机器可能命名不一样,实际线路是一样的

网友:
高手出来露一手呀

网友:
我在自己用的东芝M300改过,MSATA SSD只接了3.3V供电,地线和四条sata信号就可以用了,我这个51脚是空的,你的也不用管它应该没问题的,不放心1.5v的话再测量MSATA硬盘对应的脚看没有阻值就是空的

网友:
MSATA 是通用的

网友:
哦,我按照网上的说明接了,可是还是不管用,49脚用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