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REV 4.1 不触发

楼主(2014-11-15):
这个机器第一次来是不触发  用风抢吹下不知道怎么 就好了      用了几天拿回来了  怎么吹都不触发   待机0.03 EC  待机 复位 时钟 都有   求解

网友:
sus_pwrgd
你查下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

网友:
刷过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
重点查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RSMRST#高电平吗?开机针脚电压多少。

网友:
查了
sus_pwrgd  3.3v

网友:
兄弟们有木有BIOS啊?支援一个呗

网友:
没有图纸点位不好修

网友:
换掉你上次吹的那个就对了

网友:
刷下BIOS,要么把晶振换了

网友(2015-01-01):
查下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