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1-15):
板号:DAOQU1MB8FO REV:F AMD独显,待电电流0.03,待机电压3V 5V正常,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不能触发,按不到这个图纸,刷BIOS无果,南桥和EC晶振起振正常,哪位大神修过此机子类似的故障给点提示?

网友:
找不到图纸    找EC的PDF啊

网友:
查一下EC的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先找RSMRST#这个信号看是不是正常的高电平,然后再定位是EC部分还是南桥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论坛应该有图纸的吧?

网友:
换了EC不行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