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41M-P33 COMBO无主复位,此处引起的问题,请小心阁下的内存

楼主(2014-11-15):
故障:无主复位。 一上电看到主复位等亮着,查了下无主复位。既然无主复位,那就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查吧.
       首先内存供电正常
       南北桥供电1.5V   1.05V   1.2V都正常

      CPU供电也正常
       供电正常接下来看下时钟有没有工作
       时钟测试也正常
       根据经验,CPU电压正常, CPU供电管理芯片up6206要发出一个信号VRM_GD出来                          这个信号会控制三极管Q6,   Q6再控制Q1产生两个信号,实际上这两个信号只是名字不一样,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信号,不过我们按照图纸来,产生的VTT_PG信号是给时钟芯片的,另外一路ICH_VRM_PGD是给南桥的。所以要找到Q1,找到Q1后经测量,Q1的C级只有1.35V,正常应该是3.3V.
      根据图9电路分析:UP6206发出信号VRM_GD给Q6,Q6会导通,Q6导通,Q1就会截止,Q1截止,Q1集电极C的电压应该要接近3.3V。在这里测到的Q1集电极C只有1.35V,电压不对,不过这里有点奇怪,如果Q1截止,电压是接近3.3V,如果Q1导通,那么电压应该接近0V,顺便测了下Q1的基极,只有0.05的电压 既然Q1没导通,电压没有3.3V,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电阻R2这里的电压过来有问题,测了下R2  VCC3这一端,果然问题出在这里,只有1.37V   。这里的VCC3是由24P直接过来的,也会给到内存的 236脚(VDDSPD) ,因为通着电,就顺便测量了内存槽236脚电压是否有3.3V,经测量,也是只有1.37V ,基本上问题可以确定了,3.3V断线,断电看主板背面,真的断线了 .接下来接线上电,跑速一切正常,此板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维修前只好是先看下主板外观,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MSI G41M-P33 COMBO经验分享,这个主板很喜欢烧内存VDDSPD线,我修的主板基本上都伴随着内存槽236脚那个地方烧坏了,上面是VDDSPD烧断线比较偏的一个故障,可能大家比较少遇到,基本上VDDSPD线烧断,都是以认不到内存的故障存在居多;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主板很喜欢少内存,我修了很多内存电压高的,基本上我都是把I/O还有内存供电管理芯片1504T(或6103ASU8,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一起换掉。不过内存电压偏高,VDDSPD断线也是会引起,这片主板接线之后我顺便测了下内存的电压,内存电压高达 3.96V   不过我断电之后再测量电压就正常了,我还是把I/O跟1504T换掉了,预防万一,这里是我自己的维修经验,希望大家遇到多多注意,修到这款主板上内存前先测下内存电压,本人已经烧了三条内存了。

网友A:
LZ拿到板子就应该先看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拿到板子就应该先看外观

恩,这里主要是以一种经验性跟大家探讨。

网友B:
维修主板学会用观察法也是种技巧,1504T这个芯片PDF 资料能不能提供下呢?基本上VDDSPD线烧断都是电源橙色3.3V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引起的多。

网友C:
已经烧了三条内存了?   那也太大意了吧?我修了那么久的板从不烧内存,只会CPU

网友D:
不按维修流程走,往往转一圈返回原地!最终还得从头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烧了三条内存了?   那也太大意了吧?我修了那么久的板从不烧内存,只会CPU

CPU1155烧了两个,1156一个,AM2 AM3 加起来十来个,FM2一个,这是去年烧的,今年没烧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按维修流程走,往往转一圈返回原地!最终还得从头来。

呵呵,说的好,确实啊,有时候想快,反而慢,要多看多分析反而做起来比较有目的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主板学会用观察法也是种技巧,1504T这个芯片PDF 资料能不能提供下呢?基本上VDDSPD线烧断都是电源橙色3 ...

1504T跟6103asu8可以对换,定义也是一样的。

网友:
补个UP1504T的引脚定义上来。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经验分享,经典问题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共同进步共同学习,有好的经验分享出来大家共享下。

网友E:
楼主,财大气粗,烧cpu就像烧菜,如果是我可能心疼死了

网友E:
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显示器却不定时黑屏,黑屏的时候,显示器信号指示灯正常,能听到播放音乐的声音,亮屏后看到的就是黑屏时的画面,所以可以肯定系统运行是正常的,已经排除vga线跟显示器引起的故障,也不要说是屏保程序,按照楼主的经验是哪里出故障了,求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显示器却不定时黑屏,黑屏的时候,显示器信号指示灯正常,能听 ...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那么先检测下VGA接口8根信号是否有存在异常,基本上三基色应该是没有问题,主要检测供电,时钟数据,行场信号。其实可以先用独立显卡跑一跑,试一下用独立显卡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财大气粗,烧cpu就像烧菜,如果是我可能心疼死了

1155跟1156的CPU座子不仔细看一下,在角落边的引脚短路都是比较难留意到的,一下子U就挂了,所以我这是前车之鉴,希望大家多多观察下,不然修个主板亏个CPU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烧了三条内存了?   那也太大意了吧?我修了那么久的板从不烧内存,只会CPU

烧CPU代价还大些

网友:
三条内存也烧得有些心疼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总结,谢谢楼主分享。今天我也遇到这个主板。没有内存电压,控制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MOS管上管输入电压只有0.6V,控制芯片拆了就正常了,换一个好的驱动芯片上去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精辟的维修经验啊。我上个星期就修了一片这个板子,VDDSPD烧断线,接好线后以为好了,直接上U上内存插显示器,一触发过一会内存那个地方啪的一声,吓了我一跳,立马断电拔电拔内存,一摸上内存好烫,找个好板测这个内存已经坏掉了,回来再测内存电压4.3V直接无语了,要是早点看到楼主这篇经验分享就好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