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去掉个电阻,直连就可以开机,算是通病吗

楼主(2014-11-15):
今天接一台联想Z470,不触发,拆机发现没有待机电流,主板上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如图,RT8206M,查论坛可以用RT8206B代换,换了3个还是一样的,不触发,各种条件都满足,只有开启信号不正常,14脚和27脚的EN只有0.8V,其他的该有的都有。

测量R246的上端有5V,下端只有0.9V,换了个10K的电阻,也不行,直接直连,待机出来了0.006.可以触发亮机,打14脚27脚阻值为130
测试了半天没出问题,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搞不懂
有没高手解答下,这个PR246电阻可以不要吗,这个是起隔离作用的

补充内容 (2014-11-16 10:59):
我补充了21楼,可能是真正的答案,Q6MOS管才是真正的凶手

补充内容 (2014-11-17 14:12):
测试了两天都没出问题

网友:
BIOS  也刷过,待机芯片换了2个新的,料板上拆下一个 换上也是一样,不要这个电阻。直接连起来,待机就有了,3V  5V 都正常。可以亮机。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啊,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发表点见解啊  兄弟

网友B:
过个电阻就不正常 去掉直连就可以亮机?
排除下SYS_DOWN# 影响 ……

要是去掉电阻 测试机器完全正常 可以不上  不过我觉得还是查下为什么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个电阻就不正常 去掉直连就可以亮机?
排除下SYS_DOWN# 影响 ……

让我不理解的是,直连后没有拉低,阻值130多,也没短啊,这里的SYSDOWN没有用的

网友:
PR246是上拉电阻,以防电压不足

网友D:
直接短接PR246可以开机,我认为只是 暂时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彻底不行了。应是后续电路有问题了,但还没到完全失效的程度。

网友:
微短路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接PR246可以开机,我认为只是 暂时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彻底不行了。应是后续电路有问题了,但还没 ...

这里只给RT8206提供开启啊,其他地方都没去啊,你说的是指那块啊,不会是35V吧

网友:
PR246不能去,有10K很大哦,起限流作用,防止后面负载烧坏。PR247之所以能去因为是保险电阻0欧

网友:
图片太小了,,,,

网友:
在台机上采用过类似办法,实践证明此法机子好不了多久会来找麻烦,刁点的会把你缠上.要么价格一步到位赌保期风险.我修的那个万幸刚过保就来了(也许是用的时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我不理解的是,直连后没有拉低,阻值130多,也没短啊,这里的SYSDOWN没有用的

是不是板层有漏电了???不然解释不通

网友:
sys_shutdown# 低电平应该是保护拉低5V,断电,你量下shutdown是不是对地的。看下哪里保护了

网友:
这个39K应该是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的吧!!直连电流过大,应该会加速后继损坏!!

网友:
这个电阻不能去掉吧,偏压电阻的作用。也不大可能会出现有电阻没有电压,直连就有电压吧。理解不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上拉电阻

网友:
今天查了下 SYS_SHDN# 去了两个位子,一个是去大于门,PD8没装,所以没用
另一个一地方去了温控芯片

如图

把Q6这个管子换掉,把R246电阻补上,有待机,可以正常开机

Q6打阻值正常的,这个Q6是造成没有待机的真正原因吗,期望高手发表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肯定不能去掉的,你要查一下SYS SHDN这个信号从哪来的,你要跑一下线路,肯定是这这个信号有短路~~ ...

兄弟分析的有道理,谢了 21楼可能是真正答案

网友:
不懂什么原理。谢谢分享

网友:
正准备说是温控的问题呢。保护了

网友:
学习了 好技术啊哈

网友:
温控问题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那边引起的问题?

网友:
若是q6的问题,即使你直连那个电阻,35V EN也会被拉低滴。。。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遇到过   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