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在不断线的情况下PCIE的时钟有了,南桥就有了

楼主(2014-11-15):
为什么说在不断线的情况下PCIE的时钟有了,南桥就有了,我知道北桥里面有一个PCIE管理模块但是,时钟芯片是发给北桥PCIE模块和PCIE插槽的,PCIE时钟有了和PCIE时钟有什么关系呢。应该是他们能互相通信了才能证明时钟相同了呀
芯片

网友:
求大神相助

网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你对时序还不是十分的了解。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吧

网友:
可能是PCIE和南桥的时钟在时钟的内部是同一模块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时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