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0.16掉电,各大电压正常,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4-11-15):
G475,首先是B+短路,测得1.01V   1. 上管烧,换之,通电又烧, 2.然后上下管都换过,通电又烧..  3.上下管全换了,外加一个控制芯片.可以上电了,不过0.16掉电.  1.01V 电感对地阻值在8左右..4.测得各电压均有电压.3.3 5V 1.5V1.8V 1.1V 1.01V 过后是CPU 电感 ,都有电压.各路后继在掉电瞬间也有电压出来...CPU PG 也有. 加焊一下桥,涛声依旧..,现在没什么生意,研究了半天无果..望大家给点思路,修台机子不容易啊!!!谢谢了!

网友:
0.16 CPU电源应该没出来吧

网友:
0.16掉电,各大电压不可能都正常。你还是仔细查吧。

网友:
应该是到CPU供电了

网友:
有两个CPU 电感,一个是0.98V ,一个是1.1V 左右……CPU PG 都4.9V

网友:
集显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检查转换电路 和集显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