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我今天修了个海尔C600的本子,初次分享供各位一起参考、学习、指正

楼主(2014-11-15):
接到这个本子时上电流表显示0.00,按开关键无反应。于是拆机,经万用表测量无3/5V。公共点有19V的电压。于是我找到两个相邻的电感默认为是3/5V,打3/5V电感的对地值一边170欧,另一边20欧。由于刚开始没有图纸,我怀疑低于30欧以下的那个20欧的电感有短路,于是我在板上简单地用万用表二极管当红笔S极到黑笔D极有480欧,反测无穷大;同理下管正反测都是20欧。于是我换了个下管上去还是一样,我就把拆下来的下管量了下正测130欧,反测无穷大,这是个好管。于是我又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挨个翘起来测都是20欧,到这我开始没思路了。最后终于找了这个本的图纸,打开图纸吓我一跳,原来这个板待机只出一个5v的电感,旁边电感为1.8v内存供电,但都是受控于待机芯片。3v是由5v稳压而来,此时我开始按图纸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脏话*....只有19v的主供电。呵呵,于是我到电脑城花了13块钱买了个待机芯片换上去,接上电流表待机0.03正常,按开机键亮机了。很简单吧,小小白第一次发帖,若有不是之处请各位前辈多多包涵指教,本想把C600图纸发上给各位做参考,就是不知到如何上传,还望各位见谅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  芯片还要去电脑城买     某宝 或料板不行吗

网友:
新手能独立修好机子,也算是不错啦

网友:
不错 思路可以

网友:
没有图纸就靠猜有点太莽撞了!待机芯片只有19v就换?

网友:
这个板子3V是5V转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