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UPS电源,,请教

楼主(2014-11-15):
我有一个 UPS mt-500,不懂修, 没输出,,
电源

网友:
插电220V,能充电么

网友:
表示没摸过

网友:
UPS电源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电瓶的直流电通过电子振荡产生交变 电压通过变压器升压为220伏的标准市电。打开看看有电子基础的都能处理。

网友:
无图无数据无真相!

网友:
期待4楼上图详解啊

网友:
逆变器原理

网友:
先上个图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期待有类似经验的大师上图详解,谢谢!

网友:
大概转换过程知道,但具体也没修过,直接百度一下吧,百度知道里有关于UPS维修的资料的

网友:
UPS电源原理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