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音箱低音嗡嗡响

楼主(2014-11-15):
2.1音响,卫星音箱都正常,低音只有嗡嗡的响声并且可以受电位器({不知道叫这个对不对})控制,调到最小就没有嗡嗡声了,里面有3个TDA2030,一个F4558,连接4558的像是供电的两个电阻有明显烧过的痕迹,电阻没有坏。请问一下专业人士,是不是F4558挂了???
求助

网友:
换电位器试试吧

网友:
4558是运放块,它在电路中是起高,低音处理的作用,坏了应能引起杂音过大现象。并且输入音频信号时失真严重。

网友:
如果电位器对噪音无关,有可能是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失效,而楼主的情况是与电位器控制有关,先放下这个,重点在按信号路径方面查原因.
1.接地有没有断开.
2.放大电路的输入有没有断开.
3.电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4558到低音频线路断开,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了,还有就在放大这级,这样修起来就快了,范围也小,电源也不能放过,电源老化修比较麻烦,4558运放工作电压很宽3.3-12正常工作修机十几年也没坏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