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8513工作原理谁知道

楼主(2014-11-15):
CG8513工作原理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ATX电源里面的PG灰线信号

网友A:
过电压保护(OVP)和欠压保护(UVP)监视器,三路电脑电源监测,当有38毫秒以上PSONB低电平一个内置的4毫秒的延迟响应关掉FPOB防止其不断动作

网友B:
这个监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电源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监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电源中的?

航嘉冷静王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电压保护(OVP)和欠压保护(UVP)监视器,三路电脑电源监测,当有38毫秒以上PSONB低电平一个内置的4毫秒的延 ...

三脚接光耦,光耦两脚对地都为5V电压,3脚短接2脚地线,可直接拉低3脚电压,使光耦两脚形成压差得到工作电压,其实就是在3脚有+5v转为地的情况下,光耦的发光二级管在对地放电而发光,8513的3脚就是控制对地电流阻值大小来决定光耦内部的发光二极管的亮度的大小和开关作用,光耦电压的大小决定变压器开关管的通段时间,使环流电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电压,, 是这样吧

网友:
电压监控芯片。

网友:
有芯片资料可以查查

网友:
可以用7502V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