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4-11-15):
HP 321 开机显示Invalid serial number,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硬盘拔下在其它机子上认一下再拿过来装上去可以认一下,但是一到滚动条那里就卡住了,之后再开机硬盘不认了,试过几个PE也是进不去,PE也在滚动条时停住,之后风扇慢慢停下来,此时CPU还在工作,最后断电保护。实在没头绪了,按理序列号应该和这个无关的吧

网友A:
硬盘接口不对,进BIOS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B:
你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测硬盘吗?不会是硬盘挂了吧

网友:
如果本子是比较新的,WIN8的系统要改下硬盘的模式。

网友:
还没遇到过 hp破机子也不好修

网友:
进BOIS能认到吗

网友:
先 刷下BIOS 吧

网友:
换个硬试试

网友:
bois调一下!

网友C:
pe程序里面进MHDD测试一下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或者直接点的办法,换个新硬盘试试机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事,换硬盘或BIOS设置不行可以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测硬盘吗?不会是硬盘挂了吧

硬盘没挂,其它机子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不对,进BIOS调整一下试试

IDE和AHCI都不行的

网友:
第一次能认,认到进系统滚动条就卡住,再开机就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程序里面进MHDD测试一下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或者直接点的办法,换个新硬盘试试机

硬盘换过几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测硬盘吗?不会是硬盘挂了吧

硬盘没问题的,连PE都进不了

网友:
那就得考虑南桥了

网友:
卡外设了吧,,,你先刷BIOS,,不行再查哪个外设卡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看看南桥哦

网友:
裸板试试,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2025-09-06):
先换一个硬盘试试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