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泠静王 win7版谁修过,求图纸

楼主(2014-11-16):
主动PFC 芯片CM6800,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2947-1-1.html虽然这个讲的不错,可惜没图纸,求图纸

CM6800_(2).pdf

cm6800详解

网友:
本想着伤成这样就不行了,结果修好了,有5vsb,短接风扇动一下就停,查来查去原来是12v的肖特基二极管输出脚,的铜箔烧断,是输出电压过低保护了

网友:
短接风扇动一下就停一般情况下都是过压,欠压保护了,芯片很少有坏的。

网友:
风扇动一下就停是保护了

网友:
查过载保护

网友:
应该小问题

网友:
头像帅呆了

网友A:
大电感线圈是涂的黑漆?
猛一看吓一跳,还以为是烧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感线圈是涂的黑漆?
猛一看吓一跳,还以为是烧黑了!

就是烧黑的啊,以为不能用了,拆下量了了一下,札间不短路,阻值并不小,就有用上了,表面漆都掉了,呵呵

网友:
仔细地查查应该会修好

网友:
哈哈。兄弟,你也在找这图纸啊。。。现在找到没?

网友B:
我也是这电源,把所有电容换了,现在还是不能带机。。紫色还是4.1V,另外短接的话,其它线路输出偏高。13.6V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电源,把所有电容换了,现在还是不能带机。。紫色还是4.1V,另外短接的话,其它线路输出偏高。13.6V ...

查tl431的1脚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