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1082报错,,装不装无线网卡都报错,有谁搞过吗?

楼主(2014-11-16):
原来不显示,加焊显卡后显示了,发现1802报错,但是拆了无线网卡依然报错,求解,我根本不能进入系统,也不能进入DOS.

求救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重刷BIOS吗?

网友:
是1802报错吧,我记得有一个小程序来着,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刷个小程序就好额

网友:
进BIOS按F9试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照你这说法不插无线网卡都报错bios问题的可能性比较打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143-1-1.html刚看了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还原BIOS默认设置,拆无线网卡

网友:
刷个ECBIOS就好了

网友:
进BIOS按F9还原下设置

网友:
进BIOS按f9试一下!

网友:
E40的密码芯片是多少啊

网友:
还原BIOS设置

网友:
恢复默认值就ok了

网友:
碰到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