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尔E198WFPF连上主机不识别视频信号

楼主(2014-11-16):
不连主机开关显示器都正常,连上主机不识别,更换通用驱动板还是原故障,拿套板试了下没问题,现在问题出在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容已经全更换过了,还是没解决,求助,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知道的发表下意见,谢谢
不识别

网友:
1确定主机信号是否正常。2换连接线,3驱动片CCD(BIOS)

网友:
当显视器连接主机时,会有识别信息互换

网友:
连接插头是否完好

网友:
查高压板的过压 过流电路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板啊 兼容性这么好 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电源板给驱动板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