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0L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4-11-16):
一块A780的梅捷主板开机复位等一直亮!供电都正常,CPU供电好信号有0.9V,A15脚只有1.5V这个机没图纸该怎么修啊 求助!

网友:
顶起来啊123

网友A:
这不是没复位,是复位只有一半,你先测试一下总复位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话,桥的问题了!

网友:
跑CPU的PG吧

网友B:
先看看 是不是上啦 变低了 这个板子一般是 桥坏了

网友:
跑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 是不是上啦 变低了 这个板子一般是 桥坏了

PCI 复位有上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没复位,是复位只有一半,你先测试一下总复位是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话,桥的问题了!

总复位在第几脚

网友D:
梅捷无复位还不秒杀啊。CPU芯片附近的PG转换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I 复位有上拉的吗

有了娃 上啦电阻 一般在南桥的左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梅捷无复位还不秒杀啊。CPU芯片附近的PG转换管子。

兄弟 求指点谢谢你了  你加我Q18018887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娃 上啦电阻 一般在南桥的左边

顺着 A15一直量也没有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 求指点谢谢你了  你加我Q1801888728

梅捷的板子,CPU芯片PG出来,一般经过电阻,再过一个三极管,再控制另一个三极管,然后3.3V上拉给S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梅捷的板子,CPU芯片PG出来,一般经过电阻,再过一个三极管,再控制另一个三极管,然后3.3V上拉给SB。

我短接附件的3级管 都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短接附件的3级管 都没用

你A15有1.5V,说明有复位,并不是PG问题。是复位低的情况。
拆网卡,断IO的复位脚看看。
然后可以试着强加个3.3给A15脚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A15有1.5V,说明有复位,并不是PG问题。是复位低的情况。
拆网卡,断IO的复位脚看看。
然后可以试着 ...

嗯 网卡我拆了的。IO还没去断开,这个脚A15会不会有上拉电阻?我跑了南桥周围电阻没有相连的,,,

网友E:
先拆外设 !最后考虑SB 实在不行  3.3.v 烧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网卡我拆了的。IO还没去断开,这个脚A15会不会有上拉电阻?我跑了南桥周围电阻没有相连的,,,

我还没遇到 过复位低是上拉电阻 出问题的。
复位一般都是SB直通PCI的。因为SB发出的复位就有3.3V,应该不需什么上拉吧。
复位低一般还是比较好搞的,不像复位不停闪这样难搞。

网卡,IO,排除了,那南北桥问题就多一些。我遇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些地方出问题。
当然,可以烧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拆外设 !最后考虑SB 实在不行  3.3.v 烧鸡!

3.3拉过去没地方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梅捷的板子,CPU芯片PG出来,一般经过电阻,再过一个三极管,再控制另一个三极管,然后3.3V上拉给SB。

我刚拉过去试了摸了没地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遇到 过复位低是上拉电阻 出问题的。
复位一般都是SB直通PCI的。因为SB发出的复位就有3.3V,应该 ...

我把3.3拉过去,3.3没被拉低。有时间断IO 试试

网友:
修不好就换版改修的都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梅捷无复位还不秒杀啊。CPU芯片附近的PG转换管子。

哥,请教下这个IO 那个脚是 A15的复位啊。,。。。跑IO没发现和 A15有通呀,这个芯片的PDF 也没有 PCI  RST

网友F:
这不是没复位,是复位只有一半,你先测试一下总复位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请教下这个IO 那个脚是 A15的复位啊。,。。。跑IO没发现和 A15有通呀,这个芯片的PDF 也没有 PCI  R ...

w83627 30#

网友:
查下pcie时钟

网友:
无复位查pg

网友:
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没复位,是复位只有一半,你先测试一下总复位是不是正常的

z总复位在那个脚

网友:
找个图纸跑呗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   求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