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管子能替换不?

楼主(2014-11-16):
一个2n60L一个2n60C能替换不?

网友:
肯定不能就不用查参数一看大小外观都知道一个是大功率管一个MOS管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想到

网友:
其实你来问 ,不如试试........不行就长经验,行也是长经验

网友:
用着用着就爆的声很好玩

网友:
应该能替换,但是这两个长得也不一样,代换很麻烦!

网友:
不行的  不要替换。会烧坏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体积不一样你怎么焊上去

网友:
一个是贴片的,一个是TO220的,看你是如何焊接。

网友:
不可以吧,一个是大功率的

网友:
不可以吧,但凡事要试下

网友:
可以,2a 600v N沟MOS管  ,装的下就可以了,注意散热

网友:
装的下就可以了,注意散热

网友:
谁换谁呀?

网友:
管子功率不一样吧

网友:
贴片的MOS管替换DIP的MOS管,除了参数要〉=原来的管之外,散热片安装是个难题。很容易爆管哦。

网友:
大的换小的可行,小的换大的怕是不行。

网友:
大小功率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