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946F开关不开机

楼主(2014-11-16):
联想L-I946F开关不开机   换了个开关还是不开机  我想从主板飞线不知行不行   从哪个脚引线请指教

网友:
飞线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开不了机是你主板的电路发生故障了,好好检查修一修

网友:
                   11  9  7   5   3  1           10黑线  8紫线   6 空脚没引空 0         。 。 。 。 。 。                                                                                                    8脚  :10  脚不开机                 。 。 。 。 。               8脚短  6脚开机                                                                                                    0                 10   8   6  4   2

网友:
这是主板引脚图  发表后它串行了 上面是11脚 下面10个脚

网友:
飞了它也不开机

网友:
8脚短接6脚就开机   但不能关机   6脚没引线   你没看明白

网友A:
先检测下主板供电,在飞线,不开机不一定是开关问题,有可能是主板触发电路故障

网友B:
找图纸看一下那个脚是开关脚,一个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下主板供电,在飞线,不开机不一定是开关问题,有可能是主板触发电路故障

可能楼主肉眼看到故障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看一下那个脚是开关脚,一个接地就可以了

我如果有图纸就不用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如果有图纸就不用求助了

在首页也搜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