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11-16):
进到系统桌面时大约2分钟闪屏 然后正常

网友:
是不屏的问题  有的问题屏  就是老闪屏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看是怎么个闪法,看到现象就知道了

网友:
灯管 高压看一下

网友A:
只能说电容也有可能,你怎么那么肯定呢?你只知道电容吗?

网友:
屏线看看有没有松动

网友:
怎么样的闪  看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上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电容也有可能,你怎么那么肯定呢?你只知道电容吗?

维修没有绝对的。我只是说有修到过电容不良引起这样的.

网友:
先分清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