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 MT190AW01 三分之一显示不正常 求思路

楼主(2014-11-16):
屏 MT190AW01  三分之一显示不正常 求思路
       这个屏故障无从下手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A:
重点查一下逻辑板或是PCB板上的DC-DC之间的电压转换,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并对关键电压进行测试,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这种怎么修啊 求高手解答 我一般碰到这种就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
逻辑芯片的事吧

网友B:
联想的不   我遇到好几块了   惠普也有用这个屏的   通病, 论坛没看到解决方法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逻辑板或是PCB板上的DC-DC之间的电压转换,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并对关键电压进行测试, ...

支持 肯定是DC-DC电压上面的事了 不多这种问题一般是不好修。 按压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屏坏, 呵呵应该是可以修的

网友:
屏坏.这种要用到设备才能修好.

网友C:
就是屏驱动板与玻璃板之间,那软排线上,有一黑色条,(有人说是IC,有人说是行场分隔,有人说是横竖编码),本人搞不清,就是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逻辑板或是PCB板上的DC-DC之间的电压转换,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并对关键电压进行测试, ...

恩恩 客户没回话 不敢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不   我遇到好几块了   惠普也有用这个屏的   通病, 论坛没看到解决方法

联想的  客户回话了在说吧 修修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逻辑板或是PCB板上的DC-DC之间的电压转换,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并对关键电压进行测试, ...

白屏 HT185WX1-100  这个屏我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  客户回话了在说吧 修修试试

祝你成功阿,边学边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屏 HT185WX1-100  这个屏我修好过

你是如何修好的, 介绍一下经验,也让楼主有所借鉴和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屏驱动板与玻璃板之间,那软排线上,有一黑色条,(有人说是IC,有人说是行场分隔,有人说是横竖编码) ...

那是第第三个IC,第一个是驱动板上的IC,第二个是PCB或是逻辑板上的I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第第三个IC,第一个是驱动板上的IC,第二个是PCB或是逻辑板上的I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743-1-1.html   这个是我之前发的帖子 白屏慢慢失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743-1-1.html   这个是我之前发的帖子 白屏慢慢失色

我是一个两年的新手 没有一点基础知识 自学 走到现在我自己非常知足 都是一个目的 一起努力

网友:
见过很多HP的屏幕是这样子的。。。。

网友:
10楼正解 应该是Y1的问题

网友:
我是搞不定的了,,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一个两年的新手 没有一点基础知识 自学 走到现在我自己非常知足 都是一个目的 一起努力

加油,都在学习,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论坛里有高手看看

网友:
可能是屏的事

网友:
这样子应该是废了

网友:
这种是屏坏,不用修了

网友:
我今天收到一个惠普的显示器故障也是一样   论坛好像没有大神修好的

网友:
关注版主feng寻挴的帖子,有发过这样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