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温度有点高

楼主(2014-11-16):
13年的本本G480,没拆过有联想原装封贴,开机看电影,上网正常,导热管出风也正常,网游或运行大的软件,如CAD,之类的短时间内CPU温度迅速上升80度左右,拆机清灰,没见有灰尘,给CPU加硅膏还是一样,加个薄点的铜片也是这样,I5的处理器,那位大神知道怎么处理换导热管吗,求教

网友:
是不是风扇的转速不够了

网友A: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
散热器坏了吧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把风扇改了再说

网友:
温度高没几个条件,一点点排除就好了

网友:
温控坏了  有一次遇到是 笔记本电池坏了  温度高。。

网友:
G480 我的痛~~~

网友B:
怎么痛法、?????

网友:
风扇,扇热气,硅脂,铜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痛法、?????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我累个去,这是谈恋爱吗,还想念是呼吸的痛,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你这句话好有深度啊,不明白你说话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句话好有深度啊,不明白你说话的意思。

换个 CPU 看看,查查CPU 的所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CPU 看看,查查CPU 的所有供电!!

把散热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痛法、?????

。。。。。。。。。。。果断加好友319860893我球球前提说好我不搞基、只限交流技术

网友:
有点桃园这种问题,有时什么都换了,温度还是很高

网友:
是不是温控度检测,或者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13年的还有保吧,直接找售后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G480才是我的痛!!!我一块被摔过的G480躺尸在我抽屉里呢!!内存插槽被摔断了很多线。。。飞好线,重新做好内存插槽。。。。。不跑码。。。没集显电压!!!!现在还在那里躺尸呢!!!哎。。。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的事吧  我以前有个DELL用电池温度都给用电流表没事

网友:
换一套散热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