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的EC根据什么产生PM_BATLOW_L?

楼主(2014-11-16):
有些老款的A1286或者A1287没有SMC_BATLOW_L,只有PM_BATLOW_L
而且没有测试点,EC直接就连到南桥了,不能上拉
这种情况电池坏了或者不插就不能触发,像 K20A
有没有办法模拟一个电池电量检测信号,使EC不触发PM_BATLOW_L?

网友A:
我有台苹果一体机,修的显卡,修完显卡不知道为什么,CPU风扇狂转!!求解!

网友B:
电源适配器功率匹配吗?

网友:
是啊!这个问题等高手来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适配器功率匹配吗?

用的是原装充电器

网友:
EC直接进入南桥,点位图上看不出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苹果一体机,修的显卡,修完显卡不知道为什么,CPU风扇狂转!!求解!

这种情况多数是CPU没装好,有部分针脚没接触。

网友:
看一下温控

网友(2014-12-17):
买我的电源线吧,1398 1286不用电池也能开机,314059161

网友:
Problem with touchpad cable or touchpad pls connect touch pad fan will work normal

网友:
Please check touch pad and touch pad flex cable it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hi speed fan due to sensors

网友(2015-02-01):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苹果一体机,修的显卡,修完显卡不知道为什么,CPU风扇狂转!!求解!

有温控的接线没插好

网友(2015-05-27):
这可是个难攻的课题啊!

网友:
difficult subject, where to test Da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