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怎样重装系统

楼主(2014-11-16):
苹果一体机没有光驱,怎样用U盘或USB光驱重装系统?是和MACBOOK一样的系统吗?从网上下载的MAC系统原版镜像安装时不需要注册码之类的东西吗?谢谢。

网友:
你去百度一下,应该有教程和图片的

网友:
做一个苹果的U盘系统

网友:
做个量产U盘  和本本是一样的

网友:
很容易的 量产个PE 安装就可以

网友:
苹果的U盘系统

网友:
我指的是在WINDOWS下制作苹果系统安装U盘,不懂就别乱说。

网友A:
windows下用UltraISO来制作苹果系统安装U盘,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用UltraISO来制作苹果系统安装U盘,懂?

是直接用DMG文件还是要转换成ISO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用DMG文件还是要转换成ISO文件?

转换成ISO(isz)文件,再往U盘里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ISO(isz)文件,再往U盘里写

请问用DMG文件为什么不行?也可以写进去。

网友A:
UltraISO高版本的可以写进去吧。低版本的不行,识别不了DMG文件。要转换成ISO文件才能识别写到U盘里。能识别并且写进去估计就能用,你试试,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ltraISO高版本的可以写进去吧。低版本的不行,识别不了DMG文件。要转换成ISO文件才能识别写到U盘里。能识 ...

好的,thanks,我已经用两种格式都制作了U盘,完了试一下,把结果报上来。

网友:
我也不会装苹果系统,楼主装的话上点图文教程

网友:
U大师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