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块技嘉G41主板,不跑代码,00

楼主(2014-11-16):
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跑代码,求大神们给个思路!还有测试卡复位灯一直在闪,是不是复位有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看看

网友A:
复位灯一直闪肯定是复位有问题,应该是CPU没复位,不知你测的复位是在哪里测的?PCI?

网友B:
该换的都换了?I/O 南桥都换了?

网友:
电源没问题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G41的板子,南桥坏的比较多!加焊起效果的很少,换南桥就能解决了!

网友:
什么都做了,G41的,是只有考虑桥了。

网友:
COM IC 拆没

网友:
测一下复位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一直闪肯定是复位有问题,应该是CPU没复位,不知你测的复位是在哪里测的?PCI?

见过大部分人都是直接测一下PCI然后就说复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换的都换了?I/O 南桥都换了?

这样还不如直接换板呢

网友:
技嘉的板子,先放电,恢复BIOS,点复位15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不如直接换板呢

还板子能解决这个板子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板子能解决这个板子的问题么???

可以只要耐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1.VID0~VID7短路或脚座空焊                                                                                                    2.VCC1_1(1.2V)  ,VCC3_DAC(3.3V)                                                                                                    3.N44671702(1.5V)                                                                                                    4.DDR18V_OV1(R2)                                                                                                    5.N17156455,GPO25,                                                                                                    6.COMP0,COMP8,MCH_DDR_SPU,MCH_DDR_SPD,    SMBDATA,SMBCLK                                                        7.PWROK1(3.3V),PFMRST1(3.3V),ICH_VRMGD(3.3V)                                                                                               8.LGA775至MCH,ICH的信号;MCH至ICH的信号;IO至ICH,PCI至ICH的信号                                                        9.BIOS到ICH的信号
可参考参考

网友:
现在维修主板,我们这里一般都不搞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一直闪肯定是复位有问题,应该是CPU没复位,不知你测的复位是在哪里测的?PCI?

正常必须测CPU的复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