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0怪问题!

楼主(2014-11-16):
一台联想S100上网本 开机档LOGO 把原机硬盘拿下来就好了 换了块硬盘也可以正常进系统 原机硬盘是WD 320G 原机硬盘拆下来挂在其他机器上一点事情也没有 就放在这台机器上面不行 怎么回事 支个招 大神们!
硬盘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问题...........拿下来重新分个区在装上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然后重点查接口

网友:
这样就别再纠结了硬盘换了用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也可以直接换个硬盘,何必纠结.

网友:
也可以直接换硬盘,何必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