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VE141D11T, 主板BA0HK6MB6G0 MBX-268 REV:G 掉电,无触发,无3 5V

楼主(2014-11-16):
求助,先说下,本人还菜鸟,还请高人指点:
这台机子,最初原因,启动不到一分钟掉电,
经查:开机针脚3V不稳定,1.4-2.4之间跳变,所以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大多都是不能启动,就算能启动也是不到一分钟掉电(能启动时的待机电流为:0.005  ,一般情况都是机子放一段时间后,第一次的待机是0.005,启动一次掉电后,电流保持在0.020-0.030之间,这个电流时不能开机),3V  5V也不稳定
维修:换3V 5VMOS管和电解电容,之后试启动三次,情况和换之前的一样,之后再试启动,就再也不行触发,待机电流就一直保持在0.02-0.03之间,
换待机芯片:51427A ,(来回共换了5个左右),换完之后,大情况情都是待机要嘛0.055要嘛0.065要嘛0.070,无触发,无3V  5V
待机5V的反馈,是由两个电阻分压后反馈的,上电阻:29.4k,下电阻4.7k,因变吹飞了,更换:上电阻21,下电阻3.2,
板上开机接口处,一个接地的二极管D2,目前是拆下的。
也更换过EC:885L

目前电压情况:
待机电流:标准0.100    通电从0.08几--0.09几,闪跳上0.1多,之后降下到0.09几或标准0.10
3V有时有0.4, 5V为0
不能触发
开机针脚测R107脚也是0.1左右的电压,正常应该为3.3
51427脚位电压:(有点小烫,摸时感觉有点微热,谈不上烫,用手按在上面不放,就感觉烫,板上其它地方没感觉到烫)
1脚:1.95
2脚:0
3脚:4.97
4脚:10.08
5脚:3.27
6脚:19.08
7脚:4.98
8脚:0
13脚:0
14脚:3.1
27脚:3.2
28脚:0

EC目前电压:
+3VPCU脚的电压:正常3.38
107脚EC_WAKE_ON:3.26
1.8脚NBSWON#:0.85    这脚经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D2)后连到开机排针

以上检测是裸板检测
目前不知道要查哪里,本人还菜,请高人指点下,谢谢,

附上图纸

广达 SONY MBX-268.pdf

网友A:
第一次的待机是0.005,启动一次掉电后,电流保持在0.020-0.030之间
感觉像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的待机是0.005,启动一次掉电后,电流保持在0.020-0.030之间
感觉像短路

我也感觉像是,但是,是哪里呢,
现在是连0.005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
目前的情况已经是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像是,但是,是哪里呢,
现在是连0.005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
目前的情况已经是0.100, ...

我也新手,查电容什么的

网友:
没有碰见过。。还是先看看各个电压吧。。~!

网友:
难道今天星期天没人上班?!·

网友C:
这个很好修的,把打值的结果也上传

网友:
51427A 阻值:
7脚LDO:464
13脚:PGOOD1:621
28脚:PGOOD2:596

16脚LX1(5V):418
25脚LX1():450

17脚634
24脚634

===
+3VPCU   对地383

EC:108脚:NBSWON#    对地 683

==
PU103
1脚:500
3脚:465
4脚:385
5脚:0

=====
PQ225:
G:1无穷大
D:443
S:309

PQ287:
G:101
D:443
S:545

PQ288:
G:无穷大
D:455
S:533

PQ279:
G:560
D:423
S:324

测了一下这些,不知道还有哪些要测,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
各脚位对地:

51427A:
1脚640,   3脚473 ,   4脚1103 ,  5脚574 ,  6脚514 ,   7脚466 ,   9脚424  ,  10脚424  ,  11脚661   ,  12脚663 ,   13脚628,    14脚600 ,    15脚816,      16脚424 ,  17脚642,      18脚510 ,    19脚465,     20脚663 ,   23脚无穷大,     24脚642    ,  25脚473   , 26脚836   , 27脚600  ,   28脚581,   29脚660 ,  30脚473 ,    31脚660,   32脚473,
885L
+3VPCU脚(19   46  76  88   102   115):384
+3V(第4脚VDD脚):无穷大
第123脚RSMRST#   :689
PQ225:
G:1无穷大
D:443
S:309
PQ287:
G:101
D:443
S:545
PQ288
G:无穷大
D:455
S:533
目前就测了这些,不知道哪里需要测,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好修的,把打值的结果也上传

对地已经上传,请前辈指点——

网友D:
重点查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查EC的待机条件

EC:
+3VPCU  供电3.25V  脚位:19  46  76  88  115  102
+3V第4脚:0V:
RSMRST#第123脚:0V
108脚NBSWON#:0.4-1.0
107脚EC_WAKE_ON:  3.3V
64脚ACIN:3.36V
12脚VTT:0V
20脚:ALL_SYS_PWRGD:  0.18V
10脚LID#: 3.26V

因为对时序不太清楚,目前就测量这些,请指点

网友:
今天白天的月色如此的美丽

网友:
不要让它沉下去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开机情况一样 你解决没?、

网友E:
108脚电压应该 为3.3V  先查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8脚电压应该 为3.3V  先查这个吧

嗯,我知道3.3V沒有是不正常的,因為開關腳要有電壓,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電壓不正常,有的有1V,我應該從哪裡開始查,?從我上面發的檢測值來看,有可能是哪裡的問題引起了這個3.3V不正常,和3V 5V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知道3.3V沒有是不正常的,因為開關腳要有電壓,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電壓不正常,有的有1V, ...

反推啊   S5_ON是谁发出来的 就查谁

网友F:
我 是来学习的  看看这种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查后记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好像很奇怪,51427A的各条件都有,但这3V  5V就是一个都没出来,换了5 、6个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后记是不是有短路

NBSWON#: 由EC发出,看了一个图纸,它只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到开机脚,就没再去别的地方,电阻和二极管都没坏,EC也换过,

网友:
那看下芯片吧

网友:
?看哪个芯片

网友:
3V5V开启信号 正常吧, LDO线性电压有吧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吧

网友(2015-01-13):
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补上,应该也不算什么技术,请别笑话,:
原因:
一。51427焊盘有问题,也是导致换了多个芯片后,分别所得的待机电流都不同,最后测出REF脚的焊盘问题,跳了一下线后信号连接稳定,电流马上回到正常,
二。3V 5VMOS管,更换成和板上原装的一模一样的型号后,3V  5V输出稳定,

机子正常开启,测试两天,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