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v v1.1不跑码

楼主(2014-11-16):
盈通g41v v1.1电压正常不跑码。

网友A:
不跑码,什么措施都没做过,的确不好回答。

网友:
时钟  复位 PG没查

网友:
这是什么供电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什么措施都没做过,的确不好回答。

还有一个最好的回答就是换板了

网友:
多测一些东西啊  时钟 复位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