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戴尔VGA接口被屏蔽了怎么办 BIOS也进不去

楼主(2014-11-16):
VGA接口被屏蔽了怎么办  BIOS也进不去  又没有高清转vga的接口

网友A:
给CMOS电池放电试试,或者用跳线帽清零bios。

网友B:
BIOS都进不去,又如何知道VGA接口被屏蔽。BIOS都进不去,应该其它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都进不去,又如何知道VGA接口被屏蔽。BIOS都进不去,应该其它还有问题。

接上显示器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CMOS电池放电试试,或者用跳线帽清零bios。

   没用试过

网友:
那找一个BIOS刷呢,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