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开机不跑码CPU有温度,刷BIOS好,原板备份

楼主(2014-11-16):
联想L-A690 开机不跑码CPU有温度,风扇转会儿停,蜂鸣器不报警,换CMOS电池一样不行,刷BIOS就好了

联想L-A690 BIOS VER:2.1原板备份.zip

网友:
只能说纯属碰上

网友:
690芯片组电池和bios号出毛病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块这个板
这块板电池没电跑D0,换了电池就正常

网友:
品牌机嘛,都爱这样,,

网友:
这个V星板,似乎电池还有BIOS,还有北桥,其它的故障倒很少了

网友A:
感谢把BIOS上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把BIOS上传上来

下个来试试

网友:
联想的机子也这样

网友:
要是全是这样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