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HP ENVY 14独立BIOS,网上搜索不到的!

楼主(2014-11-16):
主板只有两个芯片,一个显卡,另一个就是CPU,CPU应该集成了南桥和北桥!机器不知道是太新还是下线机器,在网上连版号都查不到!反正就是修亮了!分享给大家!加点分哦                    HP ENVY 14

网友A:
楼主  这个BIOS必须要全部下载下来才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BIOS必须要全部下载下来才可以使用吗

都得下来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BIOS必须要全部下载下来才可以使用吗

对!是8M的!一次上传不了那么大文件,限制了!我也没办法!只能拆开压缩!要三个下载后一起解压才会变成一个文件!只下一个资料是没用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B:
问题是怎么修亮的都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怎么修亮的都不说

不出待机3V,5V!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