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格坏道的烦恼

楼主(2014-11-16):
一西数320G硬盘,之前有坏道5-8个(逻辑的),绿块2个红块1个,用专用低格工具给低格了下,用MHDD扫描只有一个绿块一个红块了,用起来速度和新的没两样,就卖给客户有一个月,回来了,说开不了机,当时以为系统出了问题,检测硬盘,前面又出来4个逻辑坏道,用MHDD修复一下,进系统进去了,再用MHDD扫描就发现不了坏道了,真是不稳定呀,,这红块,绿块都不多的盘,应该在返修的盘里算好盘了吧,怎么这莫容易出现坏道呀,难道非要用专用工具刷个固件,在跑个校自准吗,,为防止他在跑过来给他还了个320G的盘,伤不起额

网友A:
为何不检测 是否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检测 是否电源供电不足。

这个还真没想到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修复的啊 ?

网友:
修硬盘的大神们都是有白块都不行的,还是自校准吧

网友:
MHDD少量坏道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少量的红绿块或坏道直接用WDR跑逻辑扫描并自动替换一次就OK,不要花大力气跑什么低格,那种修复的可能性太小。

网友(2015-01-08):
MHDD可處理多大的硬碟?

處理時間??

网友:
说的你好像会自校准一样!~

网友:
用专用低格工具给低格了             楼主  什么软件啊

网友:
坏道不多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用专用工具刷个固件,在跑个校自准

网友(2015-02-07):
用WDR  做个扫描吧       设置在50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