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进水小修一例。。。

楼主(2014-11-16):
机器型号:DELL N5010
主板版号:纬创09909-1

故障:3、5V短路,换完待机芯片后无待机。。
昨天从师傅手中拿到的,师傅说是进水,3、5V短路,他把待机芯片换了后就不短了。然后他去修别的主板(因为同行有很多机器放在这修,一直在催他),然后放了一两天。。。直到昨天我拿来修。。。。
板刚拿到手进水的地方已经清理干净。
打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
从师傅那里知道无待机。。
上电测3、5V电感,果然如此。。。
此待机芯片是RT8205B,(RT8205B没有备货,就换成51125,从图纸上看,两者可以代换)

所以现在待机芯片是51125.
无待机就测它的工作条件咯(因为待机芯片已换过)
测16脚VIN有19V
再测13脚EN有有7.5V
8、17脚有3V、5V线性电压
测1、6脚没电。。哈哈,知道故障了。。。有线性,没有开启3V、5v待机。。。
51125的1、6脚的开启是由PQ4602控制。。

测PQ4602的第五脚有3V,问题就出现在这了。。。
这是一个N沟道的复合MOS管,第5、2脚是控制脚,它为高,不就导通接地了吗,怪不得51125没有开启电压,原来被他导通拉低了。
它要为低的话就要PQ4601导通接地拉低他。。
经测PQ4601控制极为0,怪不得PQ4602的第五脚有电,原来这里没有开启。。。开启电压名3V_5V_EN.
追查3V_5V_EN的来源由S5_ENABLE经过电阻R4203转换。测电阻两端都没电,看来问题不在这。

追查S5_ENABLE来自EC

测EC供电,复位,都有电。
看来问题就出现在EC这了,这时候我发现键盘插口那里有进水的痕迹, EC就在附近,就把EC加焊了一边,还是不行,把EC拆掉,发现EC下面好脏。可惜没拍到照片。。。EC的图片拍到
换个EC,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换EC收费好些????

网友B:
键盘插口那里有进水的痕迹,这里应该也会影响EC本身S5ENABLE信号引脚的正常对地阻值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插口那里有进水的痕迹,这里应该也会影响EC本身S5ENABLE信号引脚的正常对地阻值变化。

阻值700多,这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EC收费好些????

什么意思?

网友:
会影响EC本身S5ENABLE信号引脚的正常对地阻值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700多,这正常还是不正常?

正常的,这里也可以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S5 ENABLE工作信号电压变化判断EC芯片故障,如果翘起电压恢复正常,就是EC本身内部短路损坏拉低了此引脚电压。

网友:
我还有一台同版号的,是不开机的

网友(2015-03-31):
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