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Z开机无显

楼主(2014-11-16):
接到一台ACER 4741Z集显机器 大小写灯能亮  先软后硬 、南桥 EC 已刷   55南桥也换过了  无进水 无维修过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不亮  求解决 ,板号 09920-3 JE40-CP MB 48.4GY02.031 .  给个思路   或者来个图纸 ,, 各种求

网友:
走过路过的给个意见

网友:
具体故障说清楚点,还有先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屏,屏线确定是好的?

网友:
在下载个客户端搜一下吧,这个连点位都有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好修。

网友:
确定供电正常就查复位吧,BIOS/桥/CPU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屏和屏线有问题啊!怎么一上来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