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硬盘的奇怪问题,各位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4-11-16):
我是个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望大家百忙之中帮忙分析一下。 我有一块西数2T的绿盘,前天安装了win10 9879后,关机再开机发现不了硬盘,BIOS设置为IDE模式时,能找到硬盘,但是无容量,设置为AHCI模式时,发现不了硬盘。使用Ubuntu14.04的光盘启动,选择检测硬盘,检测完成后,只要不断电,进入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数据都在,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一关机,还是找不到硬盘。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数据都在,说明硬盘没有问题,ubuntu检测硬盘也没问题,可为什么一断电就检测不到硬盘呢? 对于硬盘维修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在论坛也看过一些教程,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或许在大家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一直很困惑,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提供个解决方案,感谢~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修复之后无论安装什么系统,只要断电,就找不到硬盘,必须再次使用ubuntu光盘检测修复,才可以进入安装的系统,请教大家是硬盘的哪部分出问题了,如何修复?

网友A:
不妨升级下主板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升级下主板bios试试

已是官方最新BIOS,还是识别不了。

网友:
用MHDD的ERASE擦除一下,再分区做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