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60开机半小时准时掉电

楼主(2014-11-16):
联想V560开机半小时准时掉电,不多不少刚好半小时,南桥换了,IO芯片也换了,EC BIOS ,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有哪位大仙修过此类问题,麻烦告知一下,本人感激涕零

网友:
PCH的桥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戴尔的 型号忘了 , 也差不多是半小时 左右就掉啦 ,  能想到的方法都用啦 , 实在 没招啦 最后把  CPU供电的 几个管子换啦 ,和芯片 , 又加了 几个 470 电容 ,  才解决问题  没示波器 , 修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先处理一下散热?更换一下散热片???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的多

网友:
CPU后面是不是有NEC电容。换成4个330的就好了

网友:
这都是怎么了?怎么都是准是掉电啊

网友:
cpu,北桥,为何你要干南桥和i/o?bios刷回原机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过来看看瞧瞧

网友:
一般都是cpu电的问题  如果是风扇不可能每次都是一个时候掉

网友:
唐学斌曰:
1散热
2内存不兼容 金手指氧化
3显卡虚焊
4北桥虚焊,
看能帮到你不

网友:
像这种掉电的,只能用示波器了,但也要考虑一下温度

网友:
e430 同样故障   刷了好多bios  ec   楼主要是有结果了麻烦晒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