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F3K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1-16):
早上来,看到一台机器不触发。就拿过来看了看
开关有3.3V的跳变,EC的待机和时钟也有了
再量了下,3、5V没出来

TPS51020芯片的VIN19V有了,5V和3V的线性也有了

ENBL也有3.3V

看来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更换芯片后,正常触发
可是装机好了之后,发现显示屏有点花,可调电源显示微短路,喇叭也很小声的叭叭叭
弄了半天都没发现问题
结果师傅来看一下
把屏线接口看了下,就发现问题了
原来有两个针脚连在一起了
分开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功底还不错,缺少了点经验,好好干小伙子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啊、不错

网友:
后面这点应该是人为的

网友A:
原来有两个针脚连在一起了,是不是你装机的时候搞出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两个针脚连在一起了,是不是你装机的时候搞出来的问题?

原有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