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A78GT/128M REV1.00 无时钟复位电压正常

楼主(2014-11-16):
  时钟复位都没有,电压正常,时钟芯片换了,南桥做了。AMD主板  求高手进来

网友:
没时钟测时钟 的 EN   VCC   RST 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A:
建议从时钟的EN查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从时钟的EN查起

谢谢此版以修复,只是需要加独立网卡上网。

网友:
没有时钟,肯定没有复位,从供电--时钟--复位查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此版以修复,只是需要加独立网卡上网。

就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网卡引起的?

掉件了.........

网友:
掉件加独立网卡也能好,真是什么样的故障都有啊,

网友:
从时钟EN开始查

网友C:
掉什么件了?   还加独立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什么件了?   还加独立网卡?

  南桥电感和电容,  网卡好像坏了,我换了一模一样的网卡都不行。

网友:
网卡引起的无时钟,从PCI 16的脚位上可以量出来,
在供电等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直接干掉网卡。再量PCI的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