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机子开机白点左上角不动-求解

楼主(2014-11-16):
联想G505机子开机白点左上角不动-求解

白点也不闪烁-不像在等待什么-卡死了!CPU加焊过 显卡加焊过 BIOS刷过 一样 求解    补充下 内存上面这个插孔插上内存不能用,必须插下面的插口就可以开机, 2条一起插可以开机 不知道识别没有上面的那个  求解

网友A:
这个咋感觉像是不引导呢?你试着看看能不能从U盘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咋感觉像是不引导呢?你试着看看能不能从U盘引导

开机LOGO都没有 亮屏直接就一白点 什么操作都无效

网友:
取外设试一下

网友B:
把不开机的内存槽去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不开机的内存槽去掉,可能是短路引起的

2条同时插上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条同时插上可以开机

问题就在于一个槽子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换南桥好过一台。

网友D:
这种情况换南桥好过一台

网友:
是不是外设检测不过啊

网友:
没有引导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换南桥好过一台

我见过的基本是装一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装了不会好的 根本没法装

网友:
重建 引导 啊  哥

网友:
看看接口有没问题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等等就好了。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引导我知道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你试着看看能不能从U盘引导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我的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会反复重启。上面的回答都是乱来的,跟本不是内存的问题,我测试过这种机如果一条内存必须插下面那个才行,如果两条可以随意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