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M-HVS不跑马

楼主(2014-11-16):
华擎A55M-HVS  ,各大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求思路

网友:
查PG,和复位

网友:
各大供电正常,然后再检查一下二次电压是否偏高或者偏低Q2214 Q2213 Q5

网友:
不跑马是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先刷写下BIOS试试/‘

网友:
COM口爱引起这故障

网友(2014-12-24):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