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945不上电检修。。。呵呵

楼主(2014-11-16):
主板型号 精英945GCT-M2
外观检测:多部位MOS管焊接过,时钟芯片部位明显走线
打值测量短路
3VSB 289 USB 572 VCORE 488 总线 154 内存 189 均正常
测量待机条件
VCCRTC 2.87V
RTCRST# 2.87V
32.768 0.11-0.43 有压差正常
VCCSUS3_3  3.39v
RSMRST#  3.38V
以上也都正常
测量触发电路
通电检测
PWRSW# 5V-0V-5V
PWRBTN# 3.3V-0V-3.3V
SLP_S3# 3.3v
PSON#   2.55V
问题出现了绿线不拉低了
正常应该2.55V 开关触发后拉低为正常
没办法最讨厌的来了。。。跑线
我跑跑跑。。。 跑到主板右下角拧螺丝的地方发现一路线断开。补线好后。测量PSON#终于拉低正常了。
维修结束
不好勿喷。感谢感谢!

网友A:
楼主是在基地修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基地修的吗

是的。。。呵呵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呵呵学习中。。。

基地有讲华硕新定义的开机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有讲华硕新定义的开机信号吗

有的应该 还没到那边呢

网友C:
主板断线部分一般需要自己仔细观察才行,楼主主板的故障部位断线原因应该是拧螺丝操作不当引起的,正常开机触发这里电源绿线电压是与io引脚工作信号PSON#同步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断线部分一般需要自己仔细观察才行,楼主主板的故障部位断线原因应该是拧螺丝操作不当引起的,正常开机 ...

是的,就是这个理。。。这个主板不知道给修了多少修的主板。

网友D:
在我手上过过,没有修复他,助教说了,不需要修好,知道问题就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手上过过,没有修复他,助教说了,不需要修好,知道问题就行,呵呵

兄弟,你错了,这块板其实好多问题的,第一步是无待机第二是上电不触发第三步是不跑码,目前已经到第二步OK了 还剩下第三步不跑码了。

网友E:
不论老板新板,只要能找准故障点,就是技术。这是修机是行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论老板新板,只要能找准故障点,就是技术。这是修机是行话。

是的,就是这个理。。特别像我们实地学员,看到这个不弄那个也无所谓,那估就是个小问题了。!!个人觉得。。。

网友F:
峰哥思路好,主板上手秒杀,我有一块相同的板子还没搞好,想请教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峰哥思路好,主板上手秒杀,我有一块相同的板子还没搞好,想请教你一下啊

好的。来者不拒。一起研究谈不上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基地修的吗

你可以去基地培训下啊

网友H:
维修思路很好,按照此方法,学习学习

网友I:
楼主所讲的这些过程,就是修主板不上电的方法啊!学习了。把这些记住喽修不上电故障轻松多了。

网友J:
一看就知楼主是个修主板的行家!佩服。

网友K:
今天刚修了一块和你一样的板,我的是一通电南桥会慢慢烫。就找了一个南桥换了就好了。

网友L:
楼主说的很详细奥,适合我们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去基地培训下啊

基地现在每天一起研究和娱乐的学员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思路很好,按照此方法,学习学习

一起进步,一起进步。忽然哪一天你也会发现,原来你也可以这么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所讲的这些过程,就是修主板不上电的方法啊!学习了。把这些记住喽修不上电故障轻松多了。

对的,这个板已经给修过N次了。我发出来的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下面还有不跑码的问题,到时候发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看就知楼主是个修主板的行家!佩服。

这个行家就不敢当!。我在基地  修这样的板 N多学员和我一样轻松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刚修了一块和你一样的板,我的是一通电南桥会慢慢烫。就找了一个南桥换了就好了。

是的,病症差不多 维修思路一样,其实只要专心,一样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的很详细奥,适合我们初学者。

谢谢兄弟的关心,后期加强,多发些贴。大家一起研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个板已经给修过N次了。我发出来的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下面还有不跑码的问题,到时候发出来大家一 ...

敬观你的杰作!非常愿意看你这样的贴子。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图纸跟不上

网友B:
是的,修这样情况的板子,都没需要用上图纸。。。

网友M:
这个板子 啊。。不通电。叫我报废好几个了。。没注意绿线在边上嗯。。下次注意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板子 啊。。不通电。叫我报废好几个了。。没注意绿线在边上嗯。。下次注意点。。谢谢

一般这种情况跑线的时候 好多都在主板边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修这样情况的板子,都没需要用上图纸。。。

如果是同行,也不值花时间去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