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风扇改常转

楼主(2014-11-16):
HP V6000,想将风扇改为常转,却一直无法改成功。求助大家。4脚一直有5V存在。这风扇受控于3脚,但直接给3脚电压风扇是不转的。请不要回复所谓红线接5V,黑线接地就可以了。测试中1脚接不接都没有关系,你接上5V,风扇不转时被拉低为0V,风扇转动时变成2.5V,接上也没接上5V电压都是那样子。从不转到转3脚的电压有变化,0V到2.5V又到1.8V,没有示波器,不清楚波型是什么样子。

网友:
切断1,3脚风扇不转吗?这真是高级风扇了。

网友:
给风扇直接加5V不转吗 ?

网友:
我改的是直接给风扇供电和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给5V风扇是不转的,并且切断3脚EC就报错后自动关机

网友:
风扇受控pwm电路,断开13脚,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还没有办法改,目前只能先还给顾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