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幕屏暗维修外加升压电路板

楼主(2014-11-16):
机型:联想B460
故障:联想B460屏暗 换一张屏幕可以正常显示

故障判断维修思路分析:

换一张屏幕可以正常显示说明是屏幕电路的问题。或者灯条问题,把他的的灯条排线接到例外一张屏幕可以点亮。再次把故障点缩小。故障指向屏幕升压电路。测试屏幕升压电路的供电保修F2断开了。目测没有明显的烧焦腐蚀电子元件。于是接了一根细铜丝接上屏幕大短路。升压控制芯片很烫。这个芯片是16角的芯片表面看不出是什么型号了。很是郁闷。知道故障确修不好。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是本山先生说的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看了先屏幕电路有几个测试点,激发了我的灵感。PWM   SL_EN  SW屏幕电路板上标注有。是不是和LCD的高压差不多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把破屏幕上的升压板接过来可以不呢?动手试试就知道了。在好的屏幕上测试PWM   SL_EN  这两个电压是3.3vSW是19v 在破屏幕上把升压部分剪切下来。图
下图:

学徒有走了 没什么时间发帖 别忘了加点分啊朋友

网友:
有一种屏,pwm是从图像处理芯片转发出来的

网友A:
找个芯片换上多好的  换下来的费屏应该很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芯片换上多好的  换下来的费屏应该很多吧

我试过换芯片 换上去也是发烫

网友:
用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C:
这个方法好。 我也有一个暗屏的133 LED  改天也换个看看

网友D:
为什么不把那几个信号也写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好。 我也有一个暗屏的133 LED  改天也换个看看

只是不知道需要那几个信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换芯片 换上去也是发烫

换上去发烫肯定有个升压电路后面的滤波电容软击穿啦,我前段时间修的宏基4755G也是暗屏,接上别的屏幕是亮的,客户又不肯换屏,只好动手修了,也是测得F2保险烧掉了,是LG屏,换上个保险还是暗屏,当时有点无语,最后测得保险一端19V另一端1.几V,断电测量升压电路里的全部电容的阻值都是正常了,当时啊急得有点冒汗了呵呵~这么简单的都修不好?当时就不信邪了,然后我就把灯管的接头线拔掉了,F2保险那里直连,然后上电,瞬间就大短了,嘎嘎,大短好啊,,立刻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当时就很直观的看到升压电路后面那里的两个最大的陶瓷电容其中的一个都把那透明的胶纸都烫出一个洞来了,直接万用表一量阻值,短路的!!直接换掉,阻值恢复正常,装好上电,亮屏~~

网友F:
发烫肯定是有短路啊,测下那几个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那几个信号也写上呢

有写啊 认证看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烫肯定是有短路啊,测下那几个电容吧!

或许吧  机子壳已经取走了  要不然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上去发烫肯定有个升压电路后面的滤波电容软击穿啦,我前段时间修的宏基4755G也是暗屏,接上别的屏幕是 ...

嗯  修好了就好

网友:
神奇  大开眼界

网友G:
笨死了。你那个板一模一样的,LED升压电路就那么几个零件,全部搬过去也是很快的事情。比这个接好多了。

网友:
怎么装上去

网友:
很薄很好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笨死了。你那个板一模一样的,LED升压电路就那么几个零件,全部搬过去也是很快的事情。比这个接好多了。

呵呵  。研究是一种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过   看  一看

好看不

网友:
这个怎么改 看不懂 啊

网友I(2015-12-31):
改一个也挺好的,省的换屏了
喂、放不放开
是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一个也挺好的,省的换屏了
是的

网友:
不错 速度又效率

网友(2020-06-21):
这个办法好

网友(2020-10-07):
这种想法不错移花接木

网友:
都有一模一样的升压电路板了,换了芯片不行就整个换应该可以吧,修过类似发烫的换电感和升压二级管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