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梅捷SY-I5G41-L

楼主(2014-11-16):
今天朋友送来一台主机,说是开机无信号。接过机子,拆开盖子,主板是梅捷SY-I5G41-L,直接插上诊断卡,上电。从诊断卡的灯一看就知道此板无时钟复位,肯定是哪个供电没出来造成的。这里忘记拍照了。经过测量,内存,桥,总线供电正常,CPU没供电。再测上管G极也没供电,说明问题出在电源管理芯片上了。好了,锁定故障范围,现在开始进入重点了。这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由RT8802与RT9605组成。直接测驱动芯片RT9605的PWM脚 4 、5、7脚都有3.3V正常,说明主芯片RT8802工作正常。接着测RT9605的3个工作条件,VCC BOOT都正常,当测到 PVCC时发现此脚没电压,不正常。到这里问题就简单了,先断电打阻值,此脚对地阻值43,不正常。一般情况下PVCC是直接由12V经过电阻上拉直接来了。现在就去找这个电阻吧。仔细看PVCC脚的周围,没发现电阻,只看到连到了贴片电容CP1。CP1另一脚接地。肯定是此电容内部短路拉低了PVCC脚,不用多想,直接吹下贴片电容。再测PVCC脚对地阻值400左右,正常。上电,诊断卡一路小跑,亮机。随便找个贴片电容换上,此板到时修复。第一次发贴,大家多多支持下哈!!

网友:
很给力,只可惜今天的积分用完了

网友A:
恩   映泰  梅捷   七彩虹 做的都差不多    感觉都可以借鉴的  他们的有些问题是相同的

网友B:
RT8802和BD-芯片组合最好修的,,还要注意一个1点多付的供电由12付经过2个电阻分压过来的,出了问题  有时候不跑马  有时候跑马,有时候死机 重启,突然黑屏,修过很多了。

网友C:
贴片电容CP1在这里应该是起到管理PVCC引脚12V供电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最好补上这个贴片电容,以防止12V电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802和BD-芯片组合最好修的,,还要注意一个1点多付的供电由12付经过2个电阻分压过来的,出了问题  有时 ...

谢谢提醒,以后碰到死机重启的话再查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容CP1在这里应该是起到管理PVCC引脚12V供电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最好补上这个贴片电容,以防止12V电 ...

已经找了个电容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映泰  梅捷   七彩虹 做的都差不多    感觉都可以借鉴的  他们的有些问题是相同的

嗯嗯,差不多才好,碰到直接秒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找了个电容补上了

贴片的电容  找怎么样的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的电容  找怎么样的补上去????

大小一样就行了

网友:
看着大神维修 我的内心澎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