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10开机不显

楼主(2014-11-16):
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11a,有点高,按开机键,跑电流,0.8  0.9  1.0a  有跳变,最后停在0.78a,不显示,求助

网友:
国产机待机大多很高的

网友A:
AMD CPU 由于还在保修期,而且后盖一整体的不敢拆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国产的不好弄啊

网友:
拔了内存呢,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一台是跑0.7几有掉到0.6几不动了也不显示正在奋战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CPU 由于还在保修期,而且后盖一整体的不敢拆

再 保修那你还修个P啊,即便告诉你哪里问题,你也修不了啊

网友:
国产机 一般都难修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