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是显卡的毛病吗

楼主(2014-11-16):
讯景7750  A卡, 色块是闪烁的

网友:
换换 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只要运行3D的程序就出现这种情况,比如鲁大师的显卡测试,闪的很快

网友:
驱动有可能把

网友:
笔记本拉3D本来就不怎么样,我试过很多都是一样的的

网友A:
驱动换过好多版本都一样 HD5550就没事,350W航嘉电源  I34150CPU 内存金士顿8G 120G固态硬盘 都是新的

网友:
既然是老毛病了,楼主可有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换过好多版本都一样 HD5550就没事,350W航嘉电源  I34150CPU 内存金士顿8G 120G固态硬盘 都是新的

这个应该也是新的吧,怎么不拿去保

网友:
从新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你那是什么哪

网友:
显卡驱动,游戏客户端都有可能引起的。软件测试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显卡核心问题,若不是虚焊,就是超频造成,可是降频试下